修液晶显示器驱动板问题你怎么快速搞定

楼主(2013-05-06):
原装驱动板不光贵,还不利与快捷维修,超过16点,只能对客户说后天没意外的话电话通知你。想改变现状我买了个液晶编程器,型号JT1188,买了两块乐华B.NTA93A驱动板,听说是通杀19  17现在大多LVDS屏的哦,买回家用自己好的17寸三星710NZ12做测试,用JT1188刷了十多个店家给程序,不是黄灯闪就是插上屏线没开启电压,怀疑是驱动板山寨,看做工是是山寨的。为圆快速维修梦,继续购买乐华正品驱动板测试。前天快递到了乐华B.NTA93A驱动板 FFC 接口,仔细查看芯片是RTD2270L芯片,用店家给的驱动刷了n回,黄灯闪,绿灯亮一下马上转黄灯,测没开启电压,不插屏线绿灯正常,跟店家联系,店家说是你显示器短路吧,无语,唉!大家说说,你们是怎么弄的。

网友:
现在还买什么刷程序的哦,麻烦
都是用免刷的那种,跳线就可以

网友:
我手上也有你的编程器和驱动板,没出现过你说的现象,是不是你刷的程序不对应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