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图,谁你懂,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3-05-06):
     今天接到一不开机笔记,  HP   G4     客户说是打雷坏的
            马上 我测量了下网卡供电,响了,大喜,网卡短路了 ,立马拆了网卡, 客户又要我换芯片,不要USB,
         马上就定了一个芯片回来,  装上去, 头晕了一点反应也没有, 灯都不亮,  仔细看了下 芯片 焊得很不错了,
  又查了下芯片工作电压  ,复位,都正常,   在一转头 看到网桥 烧黑掉了,
        大喜,网桥坏了, 直接飞线即可,  找到图纸, 结果图纸网桥型号不一样,,  没办法了,  在百度里找到 NS0013B
   PDF,  结果发现  自己看不懂,
     所以请高手分析下,   我怎么样接线才是对的  ,,几脚对几脚才是对的

补充内容 (2013-5-7 09:31):
在 系统里面找到了 网卡 芯片   但是差上网线 还是  差八  应该是 没有信号  所以应该是网桥坏

补充内容 (2013-5-7 10:46):
修好了  图纸化的 是对的  原来是 接口到 网桥的线断了  测量  4线线  断了 2根  接了两根线  战斗结束

网友:
现在认到网卡了吗

网友(点评):
没认到网卡,你接好网桥也没用啊。

网友:
1接16  2接15  依次 类推

网友A:
应该是1-16,3-14,6-11,8-9,查下网卡芯片的PDF结合网卡接口就能判断.不过数据泵最好拆一个代用的换上去,否则下次就不止烧成这样了。

网友:
网桥能起到信号补强的作用,直接连线是不行的,如果哪天客户用了一根很长的网线上网可能会出现联网问题。

网友:
看不懂,路过学习点经验!

网友:
原来就是直接相连就行了喔

网友:
    你也可以以此来接,中间接一个1K左右的电阻就 问题了 , 这是我以前改过的,便宜给你了

网友:
网卡芯片都没有认到,弄这个没有意义了,还是先修认网卡吧,这个最好还是找个一样的代换。

网友:
嘿嘿  直接连到另一边就好了呀

网友:
我觉得最好不要直连   我以前学的时候师父说这个东西可以隔离电压增强信号之类的   你找个样子差不多的换上去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16,3-14,6-11,8-9,查下网卡芯片的PDF结合网卡接口就能判断.不过数据泵最好拆一个代用的换上去,否 ...

你 说的  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