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HP DV2000,黑屏

楼主(2013-05-06):
求救HP DV2000,黑屏,一长两短,响声,将独显加焊后,开机以显示,装机后在开机竟然黑屏,将机器拆开发现独显背面零件有部份位移
不知有没有掉件,求独显背面清晰照片(板号:KAI)
黑屏
一长两短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怎么把背后的小元件搞的偏移位置 难道是做BGA的时候晃动了板子?

网友:
去淘宝搜这个板子 看他们清晰的图

网友:
看来楼主技术有待提高。楼主淘宝看看高清图把, 但愿好看哦。

网友:
这个麻烦!楼主可要忙活一阵了

网友:
感谢大哥,发现按压独显有时可以显示,拆下重新BGA,现在都不亮了,请问GF-GO7200-N-A3故障率高吗?电流0.03A-0.9A-1.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