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GA

楼主(2013-05-06):
我想把笔记本主板放进 BGA的焊接炉里焊接桥  (当然温度可控)(主板上的器件全部同时受热)  那个封闭小炉子温度会不会把 主板上的塑料件 焊化了呀 还有就是反面的器件会不会熔化的都掉下来呀   大家说说呀

网友:
有谁这个焊接过呀

网友:
  不会的 只是注意下要焊的芯片周围的绝缘纸要撕下来 不然做BGA的时候会熔掉滴!还有CMOS电池要取下来哈!

网友:
生产用焊接

补充内容 (2013-5-8 21:31):
总体看来这个烤箱 只能烤面包了 哈哈

网友:
这样的密闭焊接机需要把全部的电解电容拆下来,否则会爆的,你看看电容上的温度标识就知道了。有的塑料件不耐高温,也需要拆下来,其它的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这样全焊      也行          ...你就买个   安全帽吧

wt求问 -10 胡说八道

网友:
还没见过这么高级的玩意,也没用过 全部高温 肯定不好用!

网友:
这个炉子一般用在 新板子焊接用的

网友:
这 是个烤箱啊,怎么可以作为返修BGA呢?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有这样的东西,但电解电容就要注意了。注意安全吧。

网友:
这样的东西,用来做芯片 植珠应该很不错。对于成品板应该不适用吧

网友:
电解电容拆下来,否则会爆的,你要小心哟

网友:
用这个做BGA不适合吧。芯片乱做出来可能有后遗症

网友:
这个应该是批量生产用的吧,返修用不合适,成品板上很多不耐高温的,够你拆的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
还是BGA需要焊接哪里焊哪里

网友:
貌似还是安泰信的产品

网友:
看上去是高级货啊,问题是难驯服啊

网友:
这个吊?其他的件岂不是全部都得打上不然不虚了?

网友:
这个也行啊 不是吧

网友:
这个是工厂拿来做BGA批量植球的很方便哦

网友:
找个坏板试下 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焊接有风险,比如电解电容。 如果用的话 得多多注意。 coms电池 也要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