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C+ 主板跑D0

楼主(2013-05-06):
昂达G41C+ 主板清空COMS能点亮,然后马上黑屏诊断卡跑D0,在没有黑屏的时候按DEL能进COMS,保存后马上黑屏诊断卡跑D0,如果不清空COMS诊断卡直接显示D0;刷过BIOS也换过BIOS芯片!请各位大师指导下该怎么修,在此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新手怕说的不好感觉换下晶振和协容,如果你搞了B0工s应该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晶振和协容点亮了还会有影响吗?谢了!明天换上看看!

网友:
保存cmos能点亮多为南桥问题,只有换个试试了,我前几天遇到个快要进系统时黑屏的竟然是io问题,害我差点把桥干了,

网友:
那你能把bios发一下吗?  我这机器不跑马啊,想刷bios

网友:
打南桥竟震对地阻止  可是否正常  加旱南桥   或换南桥 差不多就好了啊

网友:
有没有这板的图纸,朋友

网友:
插下COMS电路,没问题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昂达G31  G41 大多是南桥虚焊问题 加焊南桥

网友:
没BGA啊!只能放弃这块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