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

楼主(2013-05-06):
我接了一台美格2243的显示器亮一段时间黑屏
能不能刷程序

网友:
黑屏的时候电源指示灯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
黑屏的话你高压部分、灯管都排除了吗?直接刷程序是不是有点太跳跃了啊

网友:
这个不能这么去想哦,要把电源板 高压板和灯管都确定是好的情况下再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