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的维修

楼主(2013-05-06):
大家都知道LCD的屏是怎么维修了,经常听人们说LED无法维修,其实也是可以修的,
大家都知道屏需要供电,开启,接地,在该高压条的时候也是这么改的,当然LED也是这样,LED的屏不容易坏这是事实,可它的开启信号3V是经过保险或者保险电阻通过屏显开启屏的,我们在维修LED屏时也就经常维修的是这个开启电压,遇到LED暗屏时,我们在主板屏线接口旁找到那个3V的开启电压一般是保险或者是保险电阻,用万用表测量这里的电压有没有出来,只要能找到确定是开启电压,那就好办了,飞一根3V过来,就OK了,我就是这样修的LED希望能帮助大家!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很少,

网友:
哈哈  学习了 今天见了一个DV4 应该就是这么飞线的

网友:
什么屏都可以修啊,就看你有没有专门修屏的机器

网友:
学习了  学些了

网友:
开启信号直接用屏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屏故障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我只搞过LED屏幕亮线的,拿个纸条压着凑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