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 死机 蓝屏

楼主(2013-05-06):
接了台海尔T6 机器 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用适配器 或电池 适配器 电池同时用 都会不定时死机或蓝屏 茫然中 求高手指点
电池

网友:
换VCORE 管子芯片一起换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上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保护电路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我也遇上一样的问题,今天拆开一看,是NEC的大电容,有可能是它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NEC大电容就直接干吧

网友(2013-06-05):
显卡看一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