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主板修复开机跑乱码就是没显示

楼主(2013-05-06):
测CPU供电正常

网友:
好老的主板哦

网友:
是不是PCI槽或南桥有问题

网友:
汗啊  去仔细看看

网友:
一般都是不过内存来回跑吧。我还碰见过一478Cpu的主板跑马跑不完换个频率低些的处理器就正常了。

网友:
478的换个板子才多少钱啊?不值得去修了。学习还可以的

网友:
各路供电都正常的话就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看到杂牌就直接干桥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老机子      桥的扇热器不动了还在工作      拿过来有股焦味

网友:
845的老板子,可能是哪里的焊点氧化了,桥的可能很大哦!

网友:
没注意了,有经验的师傅遇过这种情况j的师傅指导指导吧

网友:
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