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忙说一下max8796g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3-05-06):
哪位高手帮忙说一下max8796g的工作条件

网友:
像这样的芯片你可以直接百度的,所有的芯片大体的工作条件都只有这几个:1.主供电2.激放供电3.主控制信号4.单元控制信号5.负载 等等了,这几个是大多数芯片都有的,只是引脚不同罢了,我也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看了下你说的芯片,没找到资料,不过都是跟MAX17528差不多,参考了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觉得应该有以下几个:11脚,SHDN为高。14-20脚,VID组合。23脚,VDD。27脚,PGDIN为高。31脚VCC。

网友:
主供电,BST,开启信号,基准电压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