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05-06):
显示器怎么都点不亮,CPU微热,不很烫手,没有上散热风扇开机的,内存所有的槽子都插过一遍,除了单独插插槽1的时候检测数字从19到67到19到32到60到67这样变化以外,插其他的槽子基本上都是从19到60到19就到60卡主然后自动关机,一会就又开机了,显示器从未点亮,显卡是好的,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求解惑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的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刷个BIOS     我就修这种板子的呢

网友:
这种问题有I/O BIOS SB,(时钟芯片也有可能)

网友:
日哦   你什么也不说  什么板子撒  你是不是修机子的 哦  老是说显示器不亮   亮了还要你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