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装系统

楼主(2013-05-06):
今遇到一台精英主板的老机器,反正就是进不去pe,扫硬盘没问题,用碟子,u盘都进不去,实在没办法了,就把硬盘拆下来放到另台机器上先把系统勾好,然后放到这台老机器上,系统问题就解决了。……请教下给位大侠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这就是好办法。

网友:
U盘跟光驱都是要有的,太老的机子U盘根本启动不了,除非就是拆盘换机拷进去再装回来

网友:
未想到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
找个精简版的系统直接做啊,然后在系统里再做一遍系统,我觉着这样简单。再就是有时PE进不去和硬盘有关系,从新把C盘删掉在建立格式化激活试试。

网友:
最好的办法你都用了 还请问什么呢

网友:
老机器,系统不支持碟子  U盘
板子的原因

网友:
你在DOS下装也可以.

网友:
老机器能装好就不错了   只要不装出悲剧就可以了

网友:
   比我好点!   有的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机器有多老,我经常对付老机器的作法是网克,这样还快些!你妨可以试一下。
当然前提是这个机器要支持这个功能咯。

网友:
你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了。我常用。

网友:
那你可以试试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忘记了,呵呵,谢谢你建议哈

网友:
做一张PE2.0的盘应该能解决

网友(2013-07-21):
不错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