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Z99D通病

楼主(2013-05-07):
    同行拿来一台华硕Z99D,开机黑屏外接不显但能听到开机GOLO 音乐 ,电流1.55A-1.1A左右来回跳变,显卡板是8400GT,单桥 MCP67MD-A2,故障很像显卡板的问题,正好我这有个一样的好显卡板,二话不说装好,还是不亮,看样子这下只能拆机加焊桥了,这种桥℃就高,最好拆下值球的!为了不返修就值球吧!值球完成后裸体试机【带屏】电流2.44A   GOLO出现了。如果我这没有这个显卡板那我肯定就先加焊显卡了,从而加大工作量了。修完后在论坛上看了看, 基本全是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兄弟你的风口搞那么下

网友:
这个单桥容易空焊。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单桥就是显卡,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和LZ一样

网友:
英伟达单芯片,,不管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你们懂的,,,,提醒楼主,这板子散热不搞好,迟早得出事,,

网友:
NV的单桥就是容易虚。。

网友:
这桥散热不弄好就不行

网友:
这种桥 坏的可真多 ,散热不好是最亏祸首

网友:
这机子我修过几台,显卡和桥坏的都有,觉得就是那单桥发热太不经用。换价格高,修又易返修。

网友:
又学会了一个问题,好

网友:
昨天刚修了一台Z99D,加焊不好,重植球好了。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口太下有影响吗

可能我的不跟你同型号吧

网友:
ASUSZ99系列的都是这样 AMD  MCP67系列容易虚汗
建议处理好散热

网友:
这款机子真的个垃圾   炸弹

网友:
建议处理好散热

网友:
谢谢分享 节约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