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代换问题

楼主(2013-05-07):
原来MP3里的闪存太小了,想换个大点的,原来型号是三星的K9K1G08U0M YCB0,不知道能用三星的K9K4G08U0M YCB0代换,假如不能代换的话用什么型号的闪存替换K9K1G08U0M YCB0,由于本人对这方面不太懂,求助于各位大虾帮助,。。。

网友:
同型号的才可以啊

网友:
这样的东西没有搞过。

网友:
同型号肯定可以换,,,容量不一样应该都不能换,换了也要刷固件识别,但没有这些固件,,,

网友:
原来是SLC 128M,换上的是512M的,
这个要看MP3的主控支持不,
如果支持512M的话,换好还要刷1次机才行。

网友:
不可以换,CPU不匹配

网友(2013-06-06):
饿  这个没有尝试过用MP3里面的换~~

网友:
看下主控芯片型号啊 支持不?

网友:
要看主控是否支持,如果支持的话,换好刷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