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确认某固件是否与待修硬盘兼容?

楼主(2013-05-07):
手上有一待修硬盘,固件有几个文件坏了,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固件。手上有PC3000,没有数据库,只有文件格式的硬盘固件文件。曾经忘了在什么地方看到,硬盘的一排序号中,只要有哪几个数字一样就是兼容 的。搞不懂,求高手指点。例如这么一个硬盘:WDC WD400BB-00JHC0-05.01C05-WD-WMAM9J398125-LJB  与 WDC WD800BB-00JHC0-05.01C05-5LR4TKB5  是否兼容。

菜鸟求学,盼高手指点。

网友:
听说两个一模一样的硬盘,两个固件都不一定一样。换板还要把原来的焊下来。

网友:
我是说固件,你怎么跟换Bios混一块儿去了。不懂就算了,也不能胡说呀。

网友:
选固件主要是看BIOS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