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液晶炸件了高手速来

楼主(2013-05-07):
指示器不亮。拆之。查STK0765开裂(没件*淘之)。300V有。就那件炸之(是什么配件求详说)我随手在台式电源拆个二极管换之。不知行否?维修思路????

--------------------------------------------------------------------------------------------------------------------------------------------------

适用:15寸.17寸普屏 宽屏.18.5寸,19寸普屏 宽屏,20寸,21.6寸,22寸,23寸,24寸,26寸宽屏液显示器维修,改装,代换。
【适用】:各种15-26寸液晶改装专用。长城 AOC HPC 联想 组装等多种机型(开关信号为高电平的)
【发货前绝对测试OK,质保3月,邮费由买家承担】
接口:ADJ O/F GND GND +5V +5V +12V
感谢各位热心帮助。总上所述。决定上*宝买板,改这板有什么注意的地方。第一次改的、。

网友:
你所说的元件为MOS管,在其他的机器拆放上去是的可以的,但是能烧这个不管子的话其他地方应该有短路,最好是检查清楚再放上去,以免再次炸机。

网友A:
FB901是电感,电感会炸?可用导线接之

网友:
估计下面那个0.34欧电阻也牺牲了

网友:
2楼正解 不要看到炸的就换  要先查查电路还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不然换上去依然有可能炸

网友:
用7N60能代换。或其他电源板上也是这个位置的三极管也可以代换。但这种炸电源的,一般连控制芯片一起换掉。然后还得查三极管G极到芯片的两三个元件。S极所接的0.几的大电阻也要看有没有坏

网友B:
说得太好了。用7N60换之还炸。控制芯片看来是挂了测拆了测两脚有短路。拆之电容不短路了。
就是电阻有些是导通的,有些不通。修台式也是一样。真是无解。
有空说说行不

网友:
不好搞呀     你这八成烧的原件很多  往往烧开关管就会牵连一大堆,  直接改一块上去又快又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FB901是电感,电感会炸?可用导线接之

我太菜了,以为是二极管炸了。只有一点就换之

网友:
  先把三极管拆除,对地看看这个管子有没短路,。检查其他元件。确定没问题在换上。别又炸了 到时候零件乱飞可不是闹着玩的哈。   哈哈。逗你的,

网友:
保险、电源管理IC、反馈电路中的电阻、0.34电阻、开关管这些都牺牲了。如果是雷击,就顺便看看光耦、TL431\桥堆有没有坏

网友:
你那个元件是保险电感。应急可以用导线连接。炸机的要重点检查PWM芯片,开关管G极的阻容。还有S极上的限流电阻。还有D极上的尖峰吸收电路损坏也会炸开关管。

网友:
pwm芯片估计烧了 ,反馈电路也要检查

网友:
换一个通用的高压板不就行了吗

网友:
在读古文一样。开关管坏了,我半电源管理芯片也坏了,一起换掉。

网友:
怕炸就别修 了。。直接改电源板 保险多了 还不会 返修 而且 成本也不高 你还淘零件 路费不要钱噢

网友:
电源管理IC坏了,mos管也坏了包括mos的俩个电阻也坏了

网友:
这个一烧一片。

网友:
没的 修的价值了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电源一体板省事哦。淘也不贵。可以从技术上还是修好后表明有技术含量。支持楼主。

网友:
换开关接地电阻开路,电源IC坏   检查大电容是否不良  看看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1836-1-1.html

网友:
哈哈,我的也是HKC的板,被我自己不小心弄炸了。还能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烧一片。可能是雷击机。芯片挂了的。换块还实际。

换了一个芯片,一个电阻

网友:
这个严重了哦,炸了之后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还是换个吧 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得太好了。用7N60换之还炸。控制芯片看来是挂了测拆了测两脚有短路。拆之电容不短路了。
就是电阻有些 ...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炸电源没有那么难修的。拆开关管。拆管理芯片,测有无明显短路。若无,检查G极到电源管理芯片之间的无件,三两个电阻和一个钳位二极管。把电阻拆下测,看阻值有没有增大,如果都正常。装上开关管和控制芯片。上电测试,不敢保证肯定能好。至少不会再炸了,这里还有给控制芯片持续供电的二极管,光偶也要考虑。像前面保险,整流桥之类的就不用说了,这个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炸电源没有那么难修的。拆开关管。拆管理芯片,测有无明显短路。若无,检查G极到电源 ...

多谢了,自学的。水平太菜。问题说不清。在乡镇开电脑少。想到市里做。大伙说形势太差。你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