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关机后会滋滋滋的响,开机后不会,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5-07):
也就是插上电源线还没开机电源就一直滋滋滋滋,正常开机了滋滋声就没有了,这是哪里坏了
电源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重点检查,也许是磁芯松了,也许是某元件变值,使振荡频率落在音频范围内。

网友:
辅助电源

网友:
滋滋滋滋响,一般是电变压器虚焊

网友:
我觉得也是变压器虚焊的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变压器虚焊的可能性小,电容变质可能性大

网友:
把待机旁边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重点检查待机旁边的电容....

网友:
我修到一个是二极管阻值不对`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磁芯松了

网友:
滤波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解电容性能存在异常而引起的。重点查辅助电源的滤波。最好直接换新的试试。

网友:
我的一个电源和你的毛病一样,开始也以为是待机滤波电容有问题,拆开后才知道是+5V+12的滤波电容豉包漏液,换上新电容后,一切正常,滋滋声消失。
是什么原因呢,不得而知。
你也不妨打开电源看看。

网友:
单位有一批tcl的机器,电源也是嗞嗞响,拆开电源 ,发现是滤波电容怀孕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弄好了,感谢各位,待机电容一个脚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