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设置过程中老断网

楼主(2013-05-07):
电信光钎猫---tp有线路由---腾达无线路由---我的电脑
                                      ----其他用户电脑
                                      ----其他用户电脑
我接的是其中的腾达无线路由,想把它改为带无线的交换机使用,设置项目:
1.  dhcp关闭
2.  添加密码
3.  为了提高隐蔽性,我把ssid广播也关了
可为啥在设置过程中总是断网,例:进入“无线安全”,加入wpa密码后,按“确定”,一按就出现“Internet无法连接”
再按其他项也不行,再次输入ip地址也不行,最后重启路由(常安重启键)才行,但前边的设置就白费了
重启后连接再次设置,但还没设完又出现“Internet无法连接”,只有再次重启!
不知为啥,望高手指点

网友:
3.  为了提高隐蔽性,我把ssid广播也关了
不关他再试试看

网友:
不行,试过了,我这几天设置了五个无线路由了都是这样,三个腾达双线,一个tp单线,一个腾达单线,都是这样,总是设置不完就断网,老得重启,郁闷啊

网友:
是不是与当地的网络运营商有关

网友:
问了问同行,他们没遇到过这种事,

网友:
无线路由桥接?WDS开启 扫描想要桥接的 主路由ID

网友:
桥接前几天做过一个,正好遇到疑问,请教一下师傅,房东让我给她接路由,总共三层,每层有七八家住户,想让我每层接一个无线路由,由于是初次做,没经验,布局是:
电信光钎猫---有线路由----房东电脑
                                   ----二层无线路由----一层无线路由
                                                            -----三层无线路由
二层无线路由与一层和三层路由的连接是用的网线,由于没经验,就没想来用“桥接”
走好线后,才知道有桥接,于是舍弃网线,做“桥接”
先设的一层路由和二层的桥接,设好后测试,没问题,网很快。本想把一层、二层、三层一下就全部桥接,可设完后只有一层和二层桥接了,三层不能用,然后,我又做三层和二层的桥接,可怎么都接不上,设置过程中老断网,就跟我初次的问题一样,只有经过重启才行,可一重启就白设置了,试了很多遍都不行,最后只有舍弃桥接,用了刚开始的想法,全部用网线
虽然这次做好了,但有很多疑问?
1.为什么一开始只能桥接两个,三个路由不能同时桥接吗?
2.为什么我在路由设置过程中总断网?

网友:
望师傅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