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

楼主(2013-05-07):
华硕主板M2N-E主板 ,插上4PCPU供电风扇就转下就停 了,应该是哪里短路了,但是就是不会修。麻烦说详细些

网友:
拨下4p插头,看还断电不,如不断电就查cpu供电mos管,电容,电源ic,

网友:
风扇换个地方插呢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我这有点位图不知是否可以帮到你

网友:
我相信   供电你也不会查吧     我都不会

网友:
看下12V与下管D级是否短路.短的拆MOS管.还短拆IC.驱动.继续短拆电感.

网友:
12V对地值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