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HP6520S红屏维修,我快崩溃了

楼主(2013-05-07):
前面写了一大推,太啰嗦,直接进入主题,看图说话
现在的故障是红屏,全红,不是灯管和屏的问题

外接正常

原本故障是无背光,背光的开启信号牵扯到了北桥,索性就在屏供电上飞了条线,自己一时大意,数错了脚位,把19V的管光供电飞到了屏供电上,随后就打了一点点火花,就成红屏了,也就是只要屏工作,红色的信号也就一直正常

测试了LVDS的数据脚,有一组不正常,直接进了显卡,换了显卡,数据脚都正常了,但还是红屏,换了CPU内存,加焊了北桥,现在不知道从哪下手了.求大神们帮帮忙 HP 6520s

网友:
好像RGB的电阻坏掉会满屏都是一个颜色,你查查看

网友:
测量了屏线,每条都是通的,应该可以排除屏线的问题吧,手上有没有这样的屏线可代换

网友:
屏线坏了吧

网友:
应该不会吧,到屏上的屏线每条都测了,都是通的,可手上没代换的

网友A:
每条都是通的,那会不会不该通的也通了呢?我的意思是“非对应引脚”也通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条都是通的,那会不会不该通的也通了呢?我的意思是“非对应引脚”也通了呢?

我把屏线的外层的胶布给撕开了,只留几十根的细线,不会有串连的情况

网友B:
你要看你 打火的 线路 进到哪里了    按现象来看 要查 显卡 北桥  不能加焊 要换  因为是打火造成的  不是 高温使用造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你 打火的 线路 进到哪里了    按现象来看 要查 显卡 北桥  不能加焊 要换  因为是打火造成的  不是  ...

还是你看的比较仔细,把19V的电压接上了屏供电上,按道理说,应该坏的是屏,代换了屏还是红屏,测量了屏供电还是3.3V,换了给屏供电的相关的电容,包换一些原件,我手上刚好有这块料板,对比了屏供电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没法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你看的比较仔细,把19V的电压接上了屏供电上,按道理说,应该坏的是屏,代换了屏还是红屏,测量了屏供电还 ...

最好能换个屏线先     从屏显示来看  除了背景红  其他显示基本是正常的      有显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换个屏线先     从屏显示来看  除了背景红  其他显示基本是正常的      有显存吗

都说换了显卡,当然有显存了,应该不会是显存的问题的,只是想不通,是什么情况会导致一直给屏输送红色信号呢

网友:
说实话我真不懂这个总是是怎么 产生的,没有头绪   来学习学习  看看你们怎么 搞定他

网友:
呵呵 再换个屏看看

网友:
北桥坏了应该

网友:
显卡周围的电阻电容看了么 查下图纸看下信号都走到那逐一排除

网友:
  你仔细看看LVDS信号电路。如果是红色,肯定是被你碰短路 那一段电压高,导致其他颜色无,就显示红色。,我发的理论你可以参考下。,或许对你有帮助,如果搞不定吧图纸发来,我看看信号就清楚,着机器如果无图纸,修的很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望你早日解决,感觉还是屏的故障

真换过屏,手上的LGLP141WX闪屏好几个,当测试品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屏线断一根也会如此

网友:
主板的问题概率比较低!屏线和屏的概率比较大吧!先单插个灯管试试!

网友:
既然换了显卡,数据脚都正常了,但还是红屏,那不如换条屏线试试吧,还有检查下两处的屏线接口,会不会拔插中有损坏的针脚呢,或者重刷个BIOS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哟.

网友:
会不会屏线好的接口虚焊了呢?

网友:
今天就是一个屏出现了绿色的现象,就是屏线的问题,赶紧换屏线试试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灯管

网友:
楼主,修好了和大家说声,好学习下

网友:
先换屏,一点点排除。

网友:
来自: 辽宁大连
这种问题 真的没思路 希望楼主修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