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把拆散的笔记本都用什么装起来?

楼主(2013-05-07):
大家把拆散的
笔记本
都用什么装起来?有没有很合适的盒子?
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盒子啊~~~~~~!

网友:
有呀,树胶的,大小比笔记本大一点,拆了之后就全部装进去。

网友:
我用装屏的纸盒子,不要钱的
同意楼主:
5.0
ぃ青春苦短
同意楼主:
哥也是这么做的,不花一分冤枉钱。

网友:
去菜市买保鲜盒,10块一个

网友:
大家的盒子都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啊,有那种能分层的吗?

网友:
不需要分层的 一般新手都用这个 用塑料的 我们这都用主板盒子 很合适 还环保省钱!

网友:
一般都用装屏的盒子。

网友:
我直接落到货架上了

网友:
我拆散以后就放架子上没有盒子就放那

网友:
还是用盒子好点

网友:
主板或者屏的盒子 一般都是用这 盒子不大也不占多少地方

网友:
散着扔那就行啊 呵呵

网友:
你维修笔记本维修不上的不得换主板吗,就用给你发主板的那个盒子啊!一般都能把笔记本整个装进去的,不过得自己一点一点积攒

网友:
用白色的塑料盒了装。

网友:
装屏幕的盒子

网友:
用和笔记本差不多大的塑料盆 然后螺丝用三格的螺丝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