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2262wa 能显示。 但看两3个钟头视频就花了。 详情如下。

楼主(2013-05-07):
  lenovo L2262wa     能显示。 但看两3个钟头视频就花了。   刚开始 是正常的 。 但你看视频的时候过几个钟头就花了。     开始以为温度高  加焊了下 。  发现原故障。 然后当花了以后。 我把开关关了,立马重新打开。   有正常了。  然后继续看视频。 又是几个小时。   所以排除温度。  然后 。。。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大神 求救啊 。 在线等消息。

网友:
求不懂得 留个言。 引人注目点 。   速来围观。!

网友A:
我也是个新手 一起讨论一下,查查显卡边上的电源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有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边上的小电容小阻由于时间长了,用久了导致接触不好或发坶了

网友:
先换通用板试下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个新手 一起讨论一下,查查显卡边上的电源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有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边上的小电容小 ...

  我都换了好几台主机了。。——   。。 怎么办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换了好几台主机了。。——   。。 怎么办啊。

换主机都这样 哪就不是板的总题了 你还纠结什么  铁定显示器驱动和灯管   按这二方面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主机都这样 哪就不是板的总题了 你还纠结什么  铁定显示器驱动和灯管   按这二方面查

    嗯。。      但是这个是个led 灯管排除。   驱动没有。!   我郁闷了。

网友C:
你显卡是什么型号啊,估计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排线的问题。   他没有温度高时应该是越来出现的频率越短。 但现在!!!   我实在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显卡是什么型号啊,估计应该是显卡坏了

   。。 我换了好多台主机了。。。 都这样,。!  郁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但是这个是个led 灯管排除。   驱动没有。!   我郁闷了。

没有配件换哪你修什么呢,驱动板应该很好买呀,可能品牌机不好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配件换哪你修什么呢,驱动板应该很好买呀,可能品牌机不好买吧!

就是啊 。   。

网友:
反正又不是led电路的问题,通用驱动板只要能点这屏就行了,背光再想其它办法,比如用它原来的板只点背光或干脆用强光手电照等等!现在是要确定问题出在驱动板还是逻辑板!如果你没有通用板就别再研究了,你搞不定的!

网友:
肿么办啊!

网友:
花屏和灯管什么的无关,如果测量供给驱动板的5V正常就是驱动板或者屏线以及屏本身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