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维修利器,新手适用春华希捷伺服机单端口V10.0破解版加使用方法

楼主(2013-05-07):
注:需要指令线

春华希捷伺服机单端口V10.0破解版
实测好用
支持十代以下硬盘刷固件跑SF
反正这些我是不会用
用的最多的就是软件左下角那个11慢扫
11代硬盘能认盘有坏道 使用此功能修复非常好
实测6块11代坏道50+的硬盘 用其他工具无法屏蔽 跑完这个以后坏道只有一两个或者没有 无一失败
11代硬盘插好指令线后 打开软件 设置好端口属性 波特率设置38400
先选择右下角st11坏道修复
然后再点左下角11慢扫
一般需要几个小时 扫到100%后  关机插上sata线 测试 搞定
实测已修好6块11代盘
注意:11代的盘 软件其他功能不能使用 认盘都不会返回数据 不用管这些 直接用11慢扫就行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  春华还是挺傻瓜化的 最近打算花钱买不开心的希捷专修

网友:
修硬盘接的几乎为零啊

网友:
这个东西怎么用?是个软件吗?指令线是什么样的.学习的时候,就是没学硬盘,现在开店,还真有好几块修复不了的ST硬盘.

网友:
感谢分享,,推荐像楼主这样,发到网盘,然后提供下载链接,这样我们新手能省很多下载分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最近玩希捷硬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你说的指令线是修老希捷盘用的串口线吧

网友:
好像这软件用不了,破解后运行不了

网友(2013-06-16):
效果不咋样

网友:
不能修12硬盘,现在好多盘都是12的了,遗憾

网友:
经常掉盘的能不能修

网友:
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太老的工具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但功能很少 关键是版本问题

网友(2013-07-23):
前几天刚下了,在学习使用中,不过还没搞明白怎样加载APP.感觉功能太少了.

网友:
感觉MHDD,,修不了的,,其他免费软件也是很难修的了,,,只有靠专业的工具了,,,

网友:
修硬盘接的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