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 开机进系统时黑屏

楼主(2013-05-07):
我现在有一台hp6531s  开机进系统时黑屏,进去后就没有问题了,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电流全部正常

网友:
外接呢   驱动或者是显卡

网友:
刷BIOS 看下吧  先按F2进BIOS看看是不是吧logo关掉了

网友:
外接都正常

网友:
测测 高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