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 M2N-X PLUS 不跑码

楼主(2013-05-07):
一块放置了一些时日的板,今天拿来用 居然不跑码, 马上拉去维修台, 咱维修小白也没什么思路, 一通电压测量,CPU电压有,内存有,桥电压有, 时钟,复位,都有,...CPU还有点发热,应该是工作了就是不跑码,上内存也不跑,,.
目测整板,此板有维修过,也有腐蚀现象,还脏,根据个人习惯,先洗剪吹了再说,弄半盆水+ 一把洗衣粉+鞋刷。。完事后上维修台观察.发现IO有一脚没站好,(和旁边搭讪到一起了)拿了镊子修正,然后整排加焊,完事上电,走你.....

网友:
    洗衣服啊。!  我膜拜了。。

网友:
这样就搞定了  没思路,哪脚是什么脚,

网友:
我数数,78脚 IT8712F-S

网友:
78脚 ppowkok脚 是电源OK脚

网友:
洗衣粉+鞋刷

网友:
比我还酷,我是汽油+牙刷!

网友:
我表示我洗衣粉 香蕉水 酒精 洗洁精等等都 搞过

网友:
太牛了,当鞋子搞
我都洗板水刷刷

网友:
膜拜大神,太牛了,洗衣粉呀,我想都不敢想,都是用酒精或洗板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