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真心没天分!

楼主(2013-05-07):
宏基机型驱动板的开关控制容易出问题,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断开原来的控制线,直接从给屏供电的Pch场管D极飞个开关控制信号到高压板即可 , 我超级小白 请问这个怎么操作啊! 有发图的没!
解决方法

网友:
看不懂你所说的问题 我也不懂 看看有没有高手来

网友:
看来我也没天分 没看懂 驱动板上的开关控制不好用 。

网友:
真心没看懂,看来俺也没天赋!

网友:
说的应该是用5v的屏供电来控制高压板的on/of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