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楼主(2013-05-07):
不知道100M和200M选哪个好?品牌也不知怎么下手、请群里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100M数字的。

网友:
100M是不是已经够用了

网友:
不懂示波器  听说高手都不用哪玩意,我老师就是这样的。照样把所有电脑修好

网友:
高手不用示波器,真高,呵呵

网友:
我还听说高手都带个酒瓶低那么厚的眼镜,拿个指针表,一般没有修不好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