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换灯管出线屏,一般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3-05-07):
  换过几次灯管。也有过教训。

  1.同事的显示器。开始一个显示器换灯管后,各种背光反射片往回装,卡住了,可能是按了一下,碎了漏液晶了....

  2.公司里的一个15寸的小液晶屏。换了灯管后套了一层热缩管。用了几个月之后发红,灯管损坏。拆开看热缩管高压打火有烧焦痕迹。再次换灯管,加两层热缩管,并固定灯管在灯架中间让它跟灯架铁壳有一定距离。使用正常了。

  3.公司的一个贴牌HY显示器,灯管不良,引起画面闪动。两个双灯管给我换成了两个单灯管。装上后......变成了一线屏,左边有一竖线,好在不怎么影响办公使用。怕再修出问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将就用着了。

  我一般换灯管,都是把屏分解了再换,听说有的可以只抽出灯管,不用拆屏。可看过几个屏灯架两端都是挡住的。是怎么抽出来的?是不是把屏架磨掉一点切掉一点什么的? 还有出现线屏一般是哪里原因?接线吗?可以用硅胶烫头热压维修否?

网友:
抽灯管一般是LCD屏,笔记本的可以这样操作  台试的不清楚可否这样操作,把一边剪掉,就灯管线弄断就可以抽出来。因为显示屏外边还有一层所以客户是看不到里边的。出屏线一般是排线的问题,但也不排除主板到屏的电容和电阻 显卡等问题。这个就要一个一个查 了

网友:
出线,那就是绑定的数据线出了问题。

网友:
不用拆开换的  我以前也是拆开换   现在都是从边边抽出来换得  除非那种不好抽的才拆开来换

网友:
竖线 估计是你在拆卸的过程中吧   屏连接控制板的排线开了  有时候按按又线的地方也许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