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P43T自动上电维修

楼主(2013-05-07):
这块板是自动上电,把IO  IT8718F-S换了,好了,试了没问题给客户,客户拿走,用了几天,结果返修了, 故障还是一样自动上电,请问有没有修过的??

网友:
请检查一下引脚是不是已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不良?.............

新买的

网友:
这个板南桥很容易出问题。你先加焊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不行就重新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