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杂牌液晶暗屏

楼主(2013-05-07):
  一台14寸的杂牌显示器暗屏  我拆开后换了个高压条  亮了   然后就试机  试了十几分钟  闻到一股糊味   看到高压条冒烟了    再换了一块高压条  显示正常  开了一分钟  手摸高压条的高压包就很热了   请问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灯管也有问题  不是虚汗 就是坏了  你拆开看看吧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A:
检查灯管问题定位后换掉问题灯管。

网友:
图像很正常的样子   不发暗  不发黄   原来的高压条有时又能亮  还是高压条不是双高压包的吗  原来的高压条有两个高压包  新换的是单个高压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灯管问题定位后换掉问题灯管。

那还有价值修吗

网友B:
你这情况应该是灯管还有问题,可能灯管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情况应该是灯管还有问题,可能灯管漏电。

那算了   不修了  没这种灯管 浪费了半天时间

网友C:
悲剧 下次这种暗屏问题 先看看灯管把

网友:
连灯管一起换啊,灯管引起的哦

网友D:
这种情况,你测量供电电压了么?
这种情况无非是过压和过流,应该不难修的!

网友:
灯管老化,要换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悲剧 下次这种暗屏问题 先看看灯管把

屏不暗啊   客户已经拿回去了  明天给他发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你测量供电电压了么?
这种情况无非是过压和过流,应该不难修的!

供电12V  电流没测  谢谢  客户拿回去了  卖台新的给他

网友:
有钱赚固然是好的,我要是你一定把用户那烂机器收了,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
还没有实际动手正在学习中 继续努力中

网友:
这个问题是灯管造成的,灯管要么就老化了,有么就灯管线老化了,造成灯管的电流过大,才会烧高压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