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vt8237r_plus+it8282m+it8705f维修求助

楼主(2013-05-07):
各位大虾.小弟刚自学,就看了两本关二主板维修的书籍.其中有一本是迅维网出的.呵呵.
昨天准备实践下,找了块联想品牌机板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主板.开机无反就不上电.搞了半天也没找着原因.我现在把我做的步骤说下,有看出问题的,请多多指教.先谢谢了.
1.我先确定了电源是好的.插上市电后,绿线ps_on#有5V , 紫色有5VSB.短接电源,CPU风扇转,但是主板不跑码
2.COMS跳线有3.3VSB 电压.PCI14脚3.3VSB 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0.2V 0.45V
3.我看图纸上IT8282M各脚所测.第9脚为直接连到ATX-PSON# 5VSB. 第5脚接收SUSB#.待机电压5VSB ,第16脚为5VSB,第6脚为5VSB
4.内存2.5VSB正常,但是装上内存后,一个1117很烫.
5.按开机键,IT8282M的第5脚没有电平变化.听说IT8705F不参与开机.就没测试IO,也不知道测IO哪里
6.看图纸上,要SUST1#.SUSA#.SUSB#.SUSC#,全部有信号后才会有开机信号.可是sust1#,susa# 在图纸上我看不懂,请指教啦  我参照的图纸是网上找的docin.com/p-91442010.html

网友:
大神们,你们在哪里,怎么没人顶我

网友:
我等等等

网友:
路过的也声援一下呗.大神什么时候有空呢

网友:
让我的热情.情何以堪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款类似的,当时好像是晶振振幅不够,不过当时是用示波器打的,电压没量过,但你的晶振电压也太低了吧,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我也是新手,所以不敢保证哈!

网友:
我有另外一块板子,不是一个品牌的,晶振电压和这个差不多,你能不能帮我看下图纸,三W点docin.com/p-91442010.html  前面两个信号不知道 点开机键后,南桥没有发信号到IT828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