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L1716S 显示器亮一会就无显示……

楼主(2013-05-07):
故障描述:宏基 AL1716S 显示器亮一会就无显示,拔插VGA信号线或是重启显示器电源,又可以显示,一会儿又关闭,随后显示时间会逐渐缩短,首次可以显示1-2个小时,最后只能显示1-3秒……
维修过程:电源板与驱动板肉眼观察无任何电容鼓包,本人菜鸟一个……
怀疑电源板高压部分故障,淘来一块电源板,更换,故障依旧。
求解…………
下一步打算:再去网上淘块驱动板替换试试。(网上的驱动板太旧了,有生锈迹,所以还没有行动,想听下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你看看吧

网友:
用灯管测试一个一个测看看哪个灯管有这种情况换哪一根灯管就OK了,如果没有测试灯管的就四根一起换

网友:
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多数是灯管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或者是灯管线脱焊了

网友:
灯管跟高压部分都有可能

网友:
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查高压板、灯管.

网友:
楼主应该更换灯管试试,先插一根好的另一根接屏里的,如果问题依旧再反插一下,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