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320GB,像这种情况是那里坏了?

楼主(2013-05-07):
     各位修硬盘的高手,在这里请教一个问题?我的希捷硬盘320GB,使用不到两年。最先出现的情况是进入windows7徽标时后,不进桌面,而是开始显示鸟文,黑底白字,大约要5分钟左右又重启才进入桌面。现在根本无法进入桌面了。进入电脑BIOS里能看到硬盘,用U盘启动盘能进入PE,就是看不到硬盘,试过几次,进入PE里还是这样看不到硬盘。拆出来换上我的备用硬盘,就一切正常了,像这种情况有修复的可能吗?

网友:
BIOS能找到硬盘就能修复,只是钱的问题。你先自己用HDD试一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应该是分区出了问题,用PE中的分区工具看能不能看到盘。

网友A:
7200,11的是固件门问题,7200,12的看固件版本可能是固件门问题。若排除固件门那是分区表或病毒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在PE中的分区工具里也看不到硬盘,硬盘都不能看到,怎么用PE里工具处理啊?

网友:
你可以用别的电脑试一下  手上有没有相同的硬盘  把电路板换一下试试    不行的话  试试写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00,11的是固件门问题,7200,12的看固件版本可能是固件门问题。若排除固件门那是分区表或病毒问题。

您好!谢谢!你的回复太专业了,我一点不懂修硬盘。我是双系统7,8。windows7我安装了一键还原的,开机后就是进到一键还原的热键9,按热键9也没有反应,再进几排英文就进不去了。在PE里看不到硬盘,只能在BIOS里才能看到硬盘。
    看来如果是三年质保的话,只能看有时间拿去质保行不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