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CPU温度高

楼主(2013-05-07):
接一台DELL N5110笔记本,用鲁大师测温度,如果笔记本接维修电源进行压力测试温度,CPU温度在57度左右,不会报警。但如果接上电源适配器或者直接用电池,用鲁大师进行温度压力测试,CPU温度很快就上升到70几度80度,甚至80几度报警,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全频测试 压力测试CPU90内都可以接受正常    用可调电源温度低是因为你的DELL电源头不带功率识别芯片
《或者坏掉了》  主板检测不电源功率 就降低CPU工作频率

网友:
是不是散热片坏掉了

网友:
2楼说得有道理,但我一直都用得是原装头。新款机器好像没有降频工作的吧,老款我到碰见过

网友:
用电池也是一样的哦!温度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没查看一下 散热吗

网友(2013-08-23):
今天也接台N5110CPU温度过高,楼主的哪里问题

网友:
我换个I3的CPU竟然正常了,用电池和试配器都在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