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修好后客户的主机和这个显示器搭配不亮了

楼主(2013-05-07):
显示器和我的主机连接没有问题,和客户家里的新主机搭配就不显,客户的主板是H61M-DS2,这里莫非存在兼容性问题吗?

网友:
从未见过 你确认下不是低级错误在来发帖?

网友:
换一下插座试下,也有可能是插座原因,去年就碰到这种情况,最后把插座换下就好了

网友:
查看插座或者分辨率设置太高了

网友(点评):
估计是分辨率

网友:
分辨率设置太高是导致显示不了的

网友:
插座?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显示器型号是联想LXH-GJ17L3

网友:
在线等高手来帮忙啊

网友:
插座 还不清楚 那插排     看看电源线是好坏

网友:
是不是客户的机器有独显,结果是插到集显上去了。

网友:
不是 如果是低级错误 我也不会来这里发帖求助

网友:
最后给客户加了块显卡弄好了

网友:
有这样的事,不可能的,要不就是分辨率高,开机进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进安全模式,然后点那个“启用VGA模式”,试一试吧

网友:
估计主机是1440X900,联想17寸液晶不支持的

网友:
这很显是主板接口问题,不然你加显卡上去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