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换win7

楼主(2013-05-07):
win8换win7   U盘启动都设置好了,进去分区为什么有个FAT 和一个没有任何格式的分区.我想把这两个分区都分到C盘里,为什么就是分不进去呢,也引导不了.碰见过几次  之前都搞好了.不过忘了怎能弄的.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上次我也是想这样,但是win8换win7不行

网友:
可以吗?教下我咯,O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的  这是绝对  我换好几台了

那是怎样弄的,分享下嘛

网友:
还真没发现有不能给win7的呢,可能我这里都是联想的,没见过别的机器。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没资料,你试试将硬盘从新分区,应该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
WIN8改WIN7一般都是新电脑,论坛里有相关的贴子,需要设置一下BIOS,再把硬盘重新分下区就行了!

网友(点评):
重新分区 没用 WIN8有个引导分区 删不掉的 不过我现在知道怎么弄 而且能百分百的装进去

网友:
这个肯定是可以换的了我都换了好几台机器了 三星 联想 的都换过

网友:
还没有用过win8系统.
据说用它的话.有触摸屏的才爽.

网友(点评):
触摸屏那是笔记本公司跟微软合作的几个品牌才有的 DELL有几款 不过相当贵

网友:
读不懂5#的问题 。这里小声说下 除开硬件厂商说明不支持xxxx(例如 不支持win98或之前系统  之类),你平时怎样装就怎样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