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显示0字节,文件系统“未知”求助

楼主(2013-05-07):
一个SSK的MINI型2GB小U盘,出现下图中的问题,数据能恢复吗?

网友:
当然能了 要不我做数据恢复的不得饿死啊 呵呵

网友:
兄弟,你的图示和你描述

你把你硬盘上的容量空间当成 u盘了

实际上,你的u盘是固件丢失了

网友:
能啊,先格式化,再恢复。注意不要往U盘写入数据有

网友A:
认到主控,没认到闪存,一种是固件坏。一种是闪存问题。固件坏的可以找个一样型号的调换芯片来恢复。

网友:
U盘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到主控,没认到闪存,一种是固件坏。一种是闪存问题。固件坏的可以找个一样型号的调换芯片来恢复。

是那种一体封装的小U盘,能恢复吗?多少费用

网友:
楼主有进展没呀?

网友:
今天刚搞一个 也是和LZ一样的情况 格式化都格不了 把闪存加焊下找不到了 ,哎

网友(2014-07-14):
进PE看看可以 不

网友:
主控挂了

网友:
开机运行  chkdsk h:/f  回车

网友:
不好弄啊,这个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