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2000不是通病问题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5-07):
在线看视频花屏,花屏部分只是显示视频部分花屏边框不花,看硬盘里的视频不花屏,在线看花屏退出来就不花了,别的都正常工作。求高人指点!

网友:
配置是英特酷睿双核,2G内存,500G硬盘,NV独显

网友:
我上次是一开视频就掉电,是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坏了。你这就不知道了。替换试下啊!是不是系统故障哦。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 在线看用的播放软件升级下在看看

网友:
换系统试了吗

网友:
选考虑软件。。重做系统

网友A:
请教下这种是容坏了,如何测得

网友:
重新安装flash play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这种是容坏了,如何测得

对地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打阻值

在板上测感觉有点难,除非是对地为0,示波器有测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这种是容坏了,如何测得

用示波器可以测量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最近遇到几台花屏屏线也有问题了

网友:
更新浏览器flash..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试了,故障还是那样,不过我之前是120G的硬盘,后换的500G硬盘,我在换回120G的试试。

网友:
楼主修过显卡吗?建议换个显卡试一试。好了记得说喔。

网友:
我把硬盘换回去了,就好了。唉!害的我大修一通

网友:
碰到过,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