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进系统就掉电重启动

楼主(2013-05-07):
联想V460进系统就掉电重启动,有时用电池进又不掉电,总之就是不稳定,进系统就掉电重启了有通病吗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是CPU供电出问题 ,可能是通病你可以试着搞搞

网友:
我有个b460 进系统掉电 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A:
补充一下,我那台机的待机电流为0.09啊,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
看看CPU的供电,先加个电容试下。

网友:
和我那问题在一样

网友:
你也没修好么,我待机的时候摸到铁壳管有点发热啊,不知道是不是CPU电压的问题,那种铁壳子的管好难换啊,现在也不敢换,怕到时搞得不开机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我那台机的待机电流为0.09啊,是不是正常的啊

我待机的时候摸到铁壳管有点发热啊,不知道是不是CPU电压的问题,那种铁壳子的管好难换啊,现在也不敢换,怕到时搞得不开机就坏了!

网友:
大伙说说铁壳管怎么换吧,可以用其它什么管子代用吗

网友:
那个铁壳的难换啊,我上次用热风枪竟然没有换成功

网友:
怕搞不开机,可以把风险报给客户,客户理解 就修呗

网友:
刚接一台,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