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帮忙 各位大哥级人物!

楼主(2013-05-07):
   明基FP547 驱动板那个画圈圈的IC 叫什么名字! 以及个脚的数据 电压!  此电脑黑屏!

网友A:
这是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你把型号写上来,一般都是5v或3.3v输入,输出3.3v和1.8v。

网友:
我就是不知道型号啊! 上面的字 都模糊了!  等我测试下电压

网友B:
怎么个黑屏法啊    灯管亮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黑屏法啊    灯管亮了没

我显示器 不接主机的时候 还能一个无信号输入! LED会亮 然后变成微量! 然后用数据线 接上主机 LED 马上就灭  就完全黑屏了! 应该是驱动板的那个芯片坏了吧!

网友:
1117 不是3.3就是1.8V

网友:
果断换驱动板

网友:
1117 系列 线性稳压,多少伏。测一下。

网友D:
驱动板 5V 3.3V 电压正常不,正常就刷下资料就好了.开机有提示 一般资料坏

网友E:
这个机器 D5706经常坏,建议检查D5706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 D5706经常坏,建议检查D5706

好的! C5706  和FP751  Q753 Q742  哪里 电阻 都正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 5V 3.3V 电压正常不,正常就刷下资料就好了.开机有提示 一般资料坏

饶恕我新手! 涮下资料! 什么资料啊! 您能解释下给我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饶恕我新手! 涮下资料! 什么资料啊! 您能解释下给我听吗?

资料就是mcu  驱动板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你把型号写上来,一般都是5v或3.3v输入,输出3.3v和1.8v。

同意此人意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显示器 不接主机的时候 还能一个无信号输入! LED会亮 然后变成微量! 然后用数据线 接上主机 LED 马上 ...

这种应该是LCD吧。LED可没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 C5706  和FP751  Q753 Q742  哪里 电阻 都正常啊!

不要管好坏,先换C5706,然后把C5706周边元器件进行加焊。重点加焊高压包

网友G:
那个管子在  主板的南桥旁边有好多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管子在  主板的南桥旁边有好多的 ,。

1117的管子。 是稳压用德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应该是LCD吧。LED可没这么复杂

我现在学的是稀里糊涂 ! 就是那个开关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