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VK8M890G跳线

楼主(2013-05-07):
修一机,主板坏了,找一个联想L-VK8M890G主板代换后无音,我只联了硬盘,后孔无音与跳线箱内连线有没有关,请帮助。
硬盘

网友:
有关系,看一下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9.10跳线帽短接OK

网友:
肯定有关系啊,连接前置音频插孔就OK

网友:
不连前置音孔为什么后面的就也不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