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哪里买的到啊!

楼主(2013-05-07):
   请问 划圈圈的那个高压 怎么买到! 哪里有买啊!或者可以用什么代替莫!

网友:
淘宝上有,去找找

网友:
你可以买个通用版的高压板,来代替他

网友:
变压器啊,可以找个引脚一样的换上。

网友:
按照高压板的型号更换,比例一样,脚位一样。

网友:
淘宝上有的是。。

网友:
淘宝上有, 也可以用通用板。

网友:
楼主为何不考虑换通用高压板呢

网友:
你确认它坏?

网友A:
什么故障现象你也不说下,提醒你下别换完这个换灯管哦!

网友:
高压坏了有零件换就修 没零件就改高压条上去

网友:
改个两灯的高压条也花不多几个钱,何必要找高压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现象你也不说下,提醒你下别换完这个换灯管哦!

故障就是 亮一下  然后黑屏!

网友:
代换通用板算了,这样修好了也用不长。

网友:
到淘宝买个通用的吧,

网友:
嗯~ 知道了! 3Q 谢谢大家!

网友:
买个通用高压板
替代了就行

网友:
用个两灯的通用高压板换上就可以了哟    不用那么麻烦把

网友:
亮一下黑的灯管坏的比高压多,高压还有可能坏mos,灯管电流反馈,高压电容等等,不要单盯着高压线圈!除非你看到线圈有明显的烧焦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