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41V-US V2挡Logo问题

楼主(2013-05-07):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点不亮让我看看~!插上诊断卡、显示不跑码!让他先回去,好了通知他来取机器!拆出来清一下灰,一点跑码了,心想好了,还没高兴起来诊断卡代码就挡在翔升的Logo上面了!诊断卡代码上面显示的是3837 ,心想翔升主板BIOS程序坏的也不少 ,于是到官网上面下个翔升G41的bios。开机还是挡Logo,声卡网卡com芯片都拆了!IO是IT8712F-S KXA,没有这种IO!没辙了!还有哪位兄弟碰到过这种问题支点招呀,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码,好像是南桥里面的USB控制器部分有毛病了

网友:
你看主板外设接口有没有问题,如USB接口坏等等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一定要换南桥,试过多块换南桥就OK

网友:
应该南桥出问题的分大

网友:
换CPU看看,前两天就是遇到这个问题,E3300,挡LOGO,更换一个CPU就好了,遇到这事要首先排除一下CPU,再去修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