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qpl-am主板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3-05-07):
请大师指点下,psopl-am主板上cpu开机掉电,不上cpu开机不掉电,插跑马卡不插12v的电待机状态跑马卡12v指示灯有微弱的灯,我怀疑是12v漏电而导致带不起负载,按道理我不插12v的电跑马卡应该不会有12v的灯亮而且是微弱的。现在没的图纸不知道怎么搞了。谁有图纸麻烦给个图纸,谢谢!

网友:
换U一试

网友:
12v和5v串路了。

网友:
你不插12V怎么开机的。你说的是CPU的12V吧。先换CPU试试。CPU电容漏电的可能性极大。看看有没有爆掉。或直接代换之。

网友:
是12v的cpu  电容爆掉了肯定能看见  电容都测了正常   我是觉的12v 5v 的电乱跑了

网友:
我用假负载都是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换电源了吗

网友:
这种故障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