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IH61B-LM不启动

楼主(2013-05-07):
致铭*****IH61B-LM不启动,PCI-E12V烧掉,但是不短路,现在无从入手,H61的板修得少,不知从何入手,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说的太笼统

网友:
H61的时序怎么查啊?就连刷个BIOS都不知去哪下载啊!!!!!

网友:
不加电5+3.

网友:
是不触发还是?不触发肯定先修开机电路。你说烧掉了。是开机掉电吗。表述不清啊你

网友:
不是开机电路,我的意思是开机电路查哪啊?又没IO的,开关也不知连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