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IDE光驱就读条死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5-07):
今天遇到一老机,现象:开机后windows读条10次左右死机, 开机箱观察主板电容无异常,以为是系统原因,用自带的IDE光驱装系统,想先扫下硬盘,进MHDD找不到硬盘??进PE,正常,做C盘。Go上后,正常,系统装好,重启windows读条死机依旧。但拔掉IDE光驱后  ,正常进系统,试机1小时后蓝屏死机。现在正换内存后拷机,求大神指教一二。。。。为啥接上IDE光驱后进不去系统,不兼容么,但是老机了,不会用久了不兼容了吗

网友:
可能光驱和硬盘跳线没跳好

网友:
应该是跳线设置问题,有的老板的IDE接口也分主从,是不是拔过了后在插的啊 !不是的话先看看硬盘和光驱的跳线位置!

网友:
跳线,是不是没有设置好从盘,和主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