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器的高压条坏了,还可以修吗?

楼主(2013-05-07):
笔记本显示器的高压条坏了,还可以修吗?求指示

网友:
可以修,不过还建议换,又快又简单

网友:
这个东西最好换掉,最好不要修。

网友:
改个通用的高压板就可以啦

网友:
上笔记本通用高压条啊,又快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条啊,好像没有见有

淘啊,十几元到二十几元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