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8w 显示器开机5秒后背灯灭

楼主(2013-05-07):
我这里有台自己用的dell e178w显示器,两个月前有个故障就是开机几分钟后自己关闭,后来打开看是屏线打火,我用电胶布包了下两个月使用正常。

今天中午显示器有关掉,上班时候开机,5秒左右屏幕有电闪然后背光灭掉,此时显示器的指示灯有信号那种绿色,用手电筒照能看到图案。关掉显示器开显示器、拔掉VGA线插上VGA数据线,都是这样,出现显示器LOGO后5秒左右背光灭。

我打开机器试过只插下面一个灯管,也是这样的现象,只不过没那么亮。
只插上面个灯管,背光亮都不亮。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想拿出去维修,拿到店里修估计给我改通用驱动板,这个显示器的显示效果超好。

所以我想请教下大师们,怎么确认是灯管坏还是高压坏? 要是高压坏了我去淘宝买块电源板自己换。

有什么办法能确认是哪个部位坏掉呢? 怎么测试灯管好坏,我拿其他液晶显示器的灯管接上来能测试是否高压坏呢?灯管是否分正负极?

网友:
要确认是灯管坏还是高压坏
只有换了高压板试下才知道
多灯管的高压板你只上一只灯管都是这个现象
修这种故障不会影响显示效果,除非修的人是猪!
人人像你这想法,维修店都得关门!

网友:
经检测上面不亮的灯管坏了   所以就加了跟上去  现在将就着用

网友:
不会吧你这样也行呀???

网友:
自己有灯管换,那也不换一根,在外面挂着太不好看了,或者去高压保护,不过这样有可能出问题烧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