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收不到

楼主(2013-05-07):
有没有大神知道MIN PCI的无线网卡怎么强制开启来,求解决

网友:
20脚用透明胶带粘起来就能强制开启了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是开不开启的问题。

看看驱动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是开不开启的问题。

官网驱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