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第一次遇到的怪问题(充电)

楼主(2013-05-07):
修一台联想联想E43L(主板DAOLE9MB8EC)用电池正常开机使用,客户送来是接适配器充电声音连续响,就是显示充电又断开再充再断现在无法正常充电,所以充电声音不停,另外把电池去了,直接用充电器刚进入开机画面就关机此时无法使用。不知道是那出问题。本人修本是菜级!充电芯片是ISL6251

网友:
先看看17 14脚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主要是接上电池和适配器充电声音和充电图标同步说明检测到要充电刚充电就断开(这样重复)声音是几秒就响,图标是出来又没有再出来又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的,希望大神们顶起的啊

网友:
去了电池可以开机 到开机画面就关机?测试下此时还有没有公共点电压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头 不良啊

网友:
看看这些条件正常不?
测19脚CSIP(电池电流反馈正值输入)、20脚CSIN(电池电流反馈负值输入)、21脚CSOP(应该是充电器电源电流反馈正值输入)、22脚CSON(应该是充电器电源电流反馈负值输入)、23脚ACPRN(ACOK#电源插入检测脚)、24脚DCIN(直流电压输入)、2脚ACSET、3脚EN(应该是充电开启电压)、8脚VREF(应该有4.09V左右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个电源,另外我测试时都是可调电源可以肯定的讲排除电源问题!

我说的是主板的电源头子啊

网友:
感觉好像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是比是保护隔离电路出了问题了?

网友:
6251换后故障一样!没有变化!

网友:
充放点芯片旁边有短路的吧,量阻值

网友:
此处VA 电压和VIN电压只要开机电压就从19V降到16.5V,到了16.5没一会就断电,此时上边电压又回到了19V。上次此处PD23短路,就拆了没装。现在也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